[USB驱动] 求助,nandflash做u盘无法格式化

楼主(2015-08-05):
pc已经识别出了盘符,但是格式化的时候提示windows无法完成,请问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2015-11-10):
碰到同样的问题,个人觉得是读写的问题,求解中

网友B(2015-12-21):
其实这里还没有到真正的读写 请问你cpu是甚么 我也有一个stm32的工程用单独的usb lib可以 用cube生成代码就不行 调试了一下发现是read format capacity和read capacity命令没有返回成功 所以电脑无法得知格式化容量 现在只能用老工程顶著用

网友B:
我问题刚刚解决了 :D

网友C:
参看《圈圈教你玩USB》,嘿嘿

网友D(2016-02-22):
我也是遇到做falsh  u盘无法格式化的问题,那位大神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