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根据固件版本号更新程序

楼主(2015-08-05):
现有一项目,需求用U盘(HOST+IAP)升级单片机程序。假如原始产品版本V1,需要替换版本V2(假如V1则不更新,防止未拔U盘重复升级),那么需要升级。个人想法将 V2(或V1)版本的程序,通过HOST+IAP,全部写到单片机FLASH中,然后判断更新标志,是否进行跳转。本质也就是,将第二次文件全部写到FLASH中,再判断标志,是否进行跳转。请问,有过类似经验的大侠,赐教这个版本号标志位,怎么处理更合适。谢谢。

楼主:
第二次通过host+IAP更新的 程序,flash地址,不与原始版本程序,地址一致。

网友A:
个人觉得版本信息觉得放到固定地址或者相对固定的地址比较好

网友B:
版本信息放到固定地址,checksum放到固定地址。
这样会比较好。
我一般是这样做I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信息放到固定地址,checksum放到固定地址。
这样会比较好。
我一般是这样做IAP。 ...

我想知道怎么,读取需要升级文件的版本信息。我现在想到的是全部将.BIN文件写到FLASH 再查看版本号,判断是否需要跳转到APP2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怎么,读取需要升级文件的版本信息。我现在想到的是全部将.BIN文件写到FLASH 再查看版本号,判断 ...

我主要做的方法,也就是将.BIN文件,不管需不需要升级,全部写到FLASH中,看版本信息一致,就运行APP1,版本信息不一致,就跳转APP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信息放到固定地址,checksum放到固定地址。
这样会比较好。
我一般是这样做IAP。 ...

能不能贴段,你查版本信息的代码,谢谢!

楼主(2015-09-22):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版本信息觉得放到固定地址或者相对固定的地址比较好

是的,但是APP2版本信息不知道如何读取,在APP2没被写到flash中的时候。我的想法是:APP1运行,若有U盘插入,进行APP1与APP2的版本号信息判断,若版本号信息不同,则进行固件更新,否则退出更新,运行APP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APP2版本信息不知道如何读取,在APP2没被写到flash中的时候。我的想法是:APP1运行,若有U盘插 ...

也可以单独设置一个txt文件来存放版本号的,插上u盘直接读取这个tx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