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求助大神,自己做的逆变器输出的波形如下,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8-05):
为什么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A:
正半周好像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半周好像是对的。。。。。

是啊

负半周好好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

负半周好好查查

看了,从桥里输出的不行是对的,但是一LC滤波就成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从桥里输出的不行是对的,但是一LC滤波就成这了

应该是 不对的   要不然就经过一个滤波,怎么可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不对的   要不然就经过一个滤波,怎么可能这样

多谢,现在波形好了,但是为什么幅值会一直在跳不是一个稳定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现在波形好了,但是为什么幅值会一直在跳不是一个稳定的电压

估计是环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环路不稳定

那什么原因会导致环路不稳定呢

楼主:
逆变器输出正负交替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毛刺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