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EM430F5137RF900这块板子吗?

楼主(2015-08-05):
最重要的问题,通信距离有多远

网友A:
900M国内可以用吗?
好像是433的可以吧!
你是不是需要重新确定一下频率段?

网友B:
在实际测试中,发现两个CC4430-RF5137模块的通信距离不是很理想(和以前那个RF2500差不多),直线距离大约10-20米。如果隔一道门,接在USB上的模块就收不到门外模块的信号,而门外的模块还可以收到USB上模块的信号,看起来在没有屏蔽罩时计算机的干扰还是影响很大。

网友B:
file:///c:/users/king.king-pc/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8907162c-6185-4b10-8c2a-ece3fbf12a10.jpgfile:///c:/users/king.king-pc/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8907162c-6185-4b10-8c2a-ece3fbf12a10.jpg实物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00M国内可以用吗?
好像是433的可以吧!
你是不是需要重新确定一下频率段?

楼主可能在开发出口设备

楼主(2015-10-15):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在开发出口设备

呵呵,之前玩玩。改改demo,做个几十米还是没问题。

网友D:
这个是带铁电存储的。。

网友A(2016-12-04):
ST也出了?

网友E:
这个还需要其他的外设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