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1c6t6的ad的功耗

楼主:
请问我要是用stm32f101c6t6的ad的1个通道他的Vdda得需要多大的电流供给,因为我用的是48针脚的封装vdda是和Vref+内部是接一起的,所以我想用ref3133这个芯片给这个vdda供电不知道能不带带动?谢谢了

网友A(2015-08-06):
具体多大的电流值在DATASHEET里面有详细的介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能带动。一个通道要不了多大的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多大的电流值在DATASHEET里面有详细的介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能带动。一个通道要不了多大的电流的。 ...

我看ref3133的手册写的是HIGH OUTPUT CURRENT: ±10mA,是什么意思呢?是输出仅能提供10mA的能力吗?

楼主:
手册中我没找到stm32f101c6t6的48脚封装的ad部分需要多大的电流,请问在手册的什么地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中我没找到stm32f101c6t6的48脚封装的ad部分需要多大的电流,请问在手册的什么地方啊? ...

这个和多少个管脚没关系的。

楼主:
我用这个ref3133给VDDA供电的话,在pcb布线上,请问ref3133是不是我离stm32越近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这个ref3133给VDDA供电的话,在pcb布线上,请问ref3133是不是我离stm32越近越好? ...

如果REF3133只给VDDA供电的话,当然越近越好啊。同时该加的电容还得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REF3133只给VDDA供电的话,当然越近越好啊。同时该加的电容还得加啊。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这个ref3133给VDDA供电的话,在pcb布线上,请问ref3133是不是我离stm32越近越好? ...

当然越近越好;

网友C:
1.4mA,建议放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