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下dsp优先级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5-08-05):
我用DSP2833x_SWPrioritizedIsrLevels.h、DSP2833x_SWPrioritizedDefaultIsr.c和DSP2833x_SWPrioritizedPieVect.c替换现有Project中的DSP2833x_DefaultIsr.h、DSP2833x_DefaultIsr.c和DSP2833x_PieVect.c文件,在DSP2833x_SWPrioritizedIsrLevels.h中修改中断优先级后,写程序验证的时候总是不按设定的优先级中断。想问问是不是需要配置某个寄存器,让DSP按DSP2833x_SWPrioritizedIsrLevels.h中的优先级中断???谢谢,我的qq 1203537747,求大神帮忙解决

另外, 我现在采用SW开头的文件  就进不了epwm中断了

网友A:
我们通常讲的PIE中断优先级讲的是当几个中断同时发出请求时,CPU先响应高优先级别的中断,处理完中断服务函数之后,再响应低优先级的中断。当然,如果在这个期间,等待的中断如有新的中断事件出现的时候,就会丢失。按正常的程序设置来讲,进入中断服务函数之后,CPU会关掉全局中断使能,所以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不了低优先级别的中断。

      但是C2000也是支持中断嵌套的,也就是你所需要的高优先级别的中断能够打断低优先级别的中断。当CPU在执行SCIB的中断服务函数时,可以被EPWM中断来打断,实现中断嵌套。具体的设置方法不复杂,你可以参照下面的网址: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Interrupt_Nesting_on_C28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