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mos管 PCB布板疑问

楼主(2015-08-05):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是电源逆变的,使用到TO-220封装的mos管,请问各位,大家在使用这用插件的mos管的时候,需要将中间的引脚经过预加工增大与两边引脚的距离吗?还是直接使用即可?不知道直接使用,电气安全具体方面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A:
直接使用有时候做焊盘不是很好做

不过直接使用安规可以满足要求,要不然TO220封装的岂不早被淘汰了

网友B:
看焊盘之间的距离

网友C:
好多还在引脚套了磁珠

网友D:
高压可以把管脚封装做成椭圆的,增加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