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芯片只用驱动单个MOS管可以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06):
感觉浪费了一个驱动芯片,都是5V驱动,为什么不直接驱动!!

楼主:
感觉芯片使用稳定些

楼主:
网上看了下有些是用高端驱动单个MOS管,请问高端驱动和低端驱动有区别吗,哪种才较好呢

网友B:
芯片直接浪费了,楼主没理解到IR芯片的作用。

我的理解是:IR芯片1是加大MOS导致的瞬间电流,加快Ton,Toff时间。
另外是一个功能是自举升压,来保证上桥避的完全开关。

楼主只有下半桥,只需要用个三极管搭个开关电路,提供足够大的电流就OK了,没必须这么玩,太浪费钱了。

网友C:
我用的结果好像不行,两个驱动需要有一个死区时间保证。

两个输入端均有馈入信号才能工作,不用的那路,输出倒是可以悬空。

当然,反相、同相输入要求的IR,是不一样的。

楼主:
之前I也看到IR有单通道驱动芯片,但好像不容易买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芯片使用稳定些

我之前有设计是直接驱动完全没问题,产品已经是量产!
如果楼主决意另外加驱动芯片,可以考虑IRS4427

网友D:
4427是同相的驱动,4426是反相的驱动,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的意见,先找资料看看选哪种芯片

网友E:
我用过TSC427(MAX627),后来改成74AC的门电路,1000pF量级的MOS管,几十K的工作频率,用74AC也够了

网友F(点评):
赤老大久违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TSC427(MAX627),后来改成74AC的门电路,1000pF量级的MOS管,几十K的工作频率,用74AC也够了 ...

请教老师74AC的是怎么连接驱动的呢

网友G(2016-05-25):
你好!在论坛上看见你发的驱动单个MOS管的问题,请问您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在论坛上看见你发的驱动单个MOS管的问题,请问您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

目前用单个MOS管驱动芯片

网友H(2016-07-07):
请问还是用你贴的那个单管驱动吗?

网友I(2017-04-17):
引用 楼主:
网上看了下有些是用高端驱动单个MOS管,请问高端驱动和低端驱动有区别吗,哪种才较好呢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最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负载接低端的话,驱动地和功率地就相连了,这样电路就没发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最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负载接低端的话,驱动地和功率地就相连了, ...

单端目前用MICROCHIP的TC4420

网友J:
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驱动芯片,工作电压是24V,驱动NMos管。因为以前做了一款dcdc24-48v 120W的升压Led电源,结果选的芯片驱动能力不够,大功率mos驱不动。然后输入电压又是24V,用图腾柱转的话又要降低工作电压。结果选来选去发现很多mos驱动都是电压是多少输出就是多少,虽然可以工作在24V.我又不想转下电压。后来还是改了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