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求推荐一款方案

楼主(2015-08-05):
不需要图形图像的功能,  会带一两个pci-e无线网卡, 需要有不少于3个rs232口, 有485口最好.  温宽大 -40 - 70, 要有USB2.0 host支持, 要有两个 mac, 我想外挂 switch phy,来实现多网口(我可能需要wan 和 lan)

目前看了 freescale, ti, atmel, qca.
freescale 的 i.mx6 有点贵,他的显示部分那么强我又用不上,N核心,对我来说也没啥用. i.mx287, 貌似比较老,怕停产。。
ti am335x 感觉还不错,不过不知道他的mac部分能否接phy
atmel 的at91sam9x  主频400多的cpu,不知道带三四个usb 数据设备扛得住不.
高通的那几个方案,虽然别的地方都不错,不过高低温太差。只能帕斯.

新人不懂,请各位老大多指导...

网友A:
比较难找啊。你可以试着找一下富士通的MCU,他们有两个MAC,可以同时接两个以太网口。至于是否支持PCI-E。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仔细看一下他们的介绍了。

网友B:
“ti am335x 感觉还不错,不过不知道他的mac部分能否接phy”

可以。不接phy,网络怎么工作?......
pcie好像am335x没有吧......

网友C:
ti am335x 妥妥的 印象中可以外接两片PHY

网友C:
PCIE网卡? 只能选IMX6了貌似。

网友D:
如果只是两路MAC,USB等,建议使用ATMEL的的5D34之类的,我们最近给客户做了一款方案,是外挂交换机芯片的。一个WAN+4LAN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g0Njg2fDRmNjA1MzNhfDE3NjM3MDAwODd8MHw%3D
如果你要用PCI-E,建议使用FSL的,i.mx6 SOLOX我们做的,两路MAC,支持PCI-E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g0Njg4fDYzMzM3NzgzfDE3NjM3MDAwODd8MHw%3D

网友E:
2网口,TI 335X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两路MAC,USB等,建议使用ATMEL的的5D34之类的,我们最近给客户做了一款方案,是外挂交换机芯片的 ...

您这个上面挂的是 QCA8327吗?  5d34是不是有一个giga mac 和一个 百兆的 mac ?

楼主:
看来PCI-E不能用了,我们打算换成USB2.0的网络设备

网友F:
TI 的3358够用了,可以参考英蓓特的BeagleBone Black

楼主:
引用 网友F:
TI 的3358够用了,可以参考英蓓特的BeagleBone Black

335X 是 2-Port 1Gb Switch  ,  这是一个soc的switch?那我还能否外接一个switch 和一路wan port呢?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这个上面挂的是 QCA8327吗?  5d34是不是有一个giga mac 和一个 百兆的 mac ?

QCA8337,交换机芯片不好调试,我调试了一个多月才稳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335X 是 2-Port 1Gb Switch  ,  这是一个soc的switch?那我还能否外接一个switch 和一路wan port呢?

谢 ...

应该可以,具体你可以上去下载BeagleBone Black产品应用手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QCA8337,交换机芯片不好调试,我调试了一个多月才稳定。

您这个接的是千兆switch啊..

硬件成本也是个问题, at91是不是比ti那个贵啊

楼主:
i.mx28各位没有用的吗,这个 是不是不行啊..  freescale就在我家旁边,我可以堵门求支持。。这个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可以,具体你可以上去下载BeagleBone Black产品应用手册看看

十分感谢

网友G:
哇~,都走得这么高端!~

网友H:
引用 楼主:
i.mx28各位没有用的吗,这个 是不是不行啊..  freescale就在我家旁边,我可以堵门求支持。。这个比较方便 [ ...

i.mx28  没有PCIE , 我现在正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i.mx28  没有PCIE , 我现在正在用

这玩意性能如何? 能带的了俩usb网卡吗?   短期内不会停产吧..

谢谢

网友I:
个人建议用ATMEL

楼主:
多谢各位, 打算搞个 at SAMA5 先研究研究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玩意性能如何? 能带的了俩usb网卡吗?   短期内不会停产吧..

谢谢

IMX287不会停产的 IMX280应该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 打算搞个 at SAMA5 先研究研究

SAMA5还是不错的选择......
再就是AM335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