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06】模块输出端接的电解电容过大

楼主(2015-08-06):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模块输出端接的电解电容过大,会有什么危害?怎样解决?

网友A:
电解电容过大会产生充电电流过大,给模块增加舜时负载,产生电流冲击,危及模块安全,解决方法可以减小输出电容的容量或增加限流电阻阻值。

网友B:
输出端接大的电解电容,在模块的启动过程中,输出端会持续为电容充电,同时由于电容的等效阻抗较低,此时模块输出端相当于被电容短路,这样就造成 了模块启动时一直处于被短路的状态,如果启动电路和过流检测电路设计不当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模块一直处于过流保护状态而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B:
解决办法:可以在输出端加入RC延时电路和MOS开关电路。既可以解决模块满载启动时产生的大电流的过流保护问题,同时可以解决模块启动后正常工作条件下的过流保护问题。

楼主:
【参考答案】
输出端外接的电解电容过大,开机瞬间需要的冲击电流也越大,导致模块会出现启动不良的现象。
建议输出外接电容参考技术手册推荐值。

网友C:
这其实就是输出端带容性负载能力的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