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转换测较低电压数值会漂移,AD值,电压数值波动

楼主(2015-08-06):
我用STM32F103ZE :两路ADC(DMA),PA0,PA1接下拉电阻后仍有电压, 约1.7V-2.1V,当输入测量电压低于该电压时,AD值就会波动如下图(输入0.99V),如下图:
有时候是正确的,有时候又不正确,这是怎么回事?

输入0V时(10K下拉电阻接地)AD转换值波动如下图

网友A:
一看都是高手,就发个这,怎么帮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都是高手,就发个这,怎么帮你啊

哥哥,我就是菜鸟才会遇到这问题吧?硬件不懂,软件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哥,我就是菜鸟才会遇到这问题吧?硬件不懂,软件不懂

好歹也得先把原理图发上来啊。

网友A:
如果原理图没有问题那就看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B:
接10K电阻下拉,正常读到的值就基本是0;
你跳动这么大,可能程序初始化不对吧

网友A:
还有就是转换时间给够了吗?你试着将DMA采集频率降低试试。

网友C:
下来的情况下,还是有问题,说明你硬件或者软件有问题,这样你采集的电源肯定不准,会在你真实值和这个问题电压间波动。

问题解决1:查看硬件电路是否正确;
2:看下ADC是否配置正常,参考ST库里的例程,有ADC,DMA采集的例程,尤其是ADC用到的PA0,PA1引脚口的模式是否配置正确,再不行,你贴出来代码和电路图,大家帮你分析

楼主:
@songchenping @mmuuss586 @mumu3013
1)谢谢各位大神指点,漂移的问题基本解决,将ADC改成初始化的时候启动,将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采样时间从239.5改成55.5,然后测0.几伏电压就不漂移了

2)现在的问题是测较低电压(低于2V)的时候误差比较小,约0.1V;但是测2点几伏,3点几伏的时候,所有数据都比万用表测得数据小0.2V左右该怎么处理呢?求平均的话结果也还是会比真实值低0.2V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ngchenping @mmuuss586 @mumu3013
1)谢谢各位大神指点,漂移的问题基本解决,将ADC改成初始化的时候 ...

试问:
你用的是什么万用表,精度比ADC高还是低啊。如果比ADC高有可比性,否则就没有可比性的。

网友A:
最好用个6位半的表测一下,
个人怀疑硬件电路是否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songchenping @mmuuss586 @mumu3013
1)谢谢各位大神指点,漂移的问题基本解决,将ADC改成初始化的时候 ...

看看硬件是否可以优化改进,在这ADC需要进行校准,看下手册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个6位半的表测一下,
个人怀疑硬件电路是否合适。

4位的万用表,原理图就是3.3V经滑动变阻器分压,抽头端接到STM32的PA0,PA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硬件是否可以优化改进,在这ADC需要进行校准,看下手册描述

这里的校准是不是指初始化配置ADC的时候进行校准?

网友D:
建议楼主在初始化时检查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4位的万用表,原理图就是3.3V经滑动变阻器分压,抽头端接到STM32的PA0,PA1
...

你拿4位的万用表来测CPU的ADC输入电压,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用个精度高一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4位的万用表,原理图就是3.3V经滑动变阻器分压,抽头端接到STM32的PA0,PA1
...

电位器的精度如何。还有在输出端加一级跟随会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4位的万用表,原理图就是3.3V经滑动变阻器分压,抽头端接到STM32的PA0,PA1
...

你可以把电位器的阻值搞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电位器的阻值搞大一点。

嗯嗯 好的 ,我在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在初始化时检查下

好的 ,再检查一下,调好了再跟大家说

网友E:
ADC怎么进行校准,是指参考电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的校准是不是指初始化配置ADC的时候进行校准?

ADC自带一个校准功能,函数是是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这个功能设计的目的就是起到校准的目的,减小误差,如果这个自校准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那就需要你自己进行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一个近似的线性关系,转化时再人工校准

楼主(2016-01-21):
引用 楼主:
好的 ,再检查一下,调好了再跟大家说

调用STM32库的ADC自带校准功能,函数是是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起到校准的目的,减小误差,
再在程序中针对数据进行去除最大值 最小值,取平均值,减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