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请教一个关于电感特性的问题

楼主(2015-08-06):
比如我的电感设计在满载的纹波电流是20%,那么在半载,1/4载时,电感的纹波电流还是20%吗?如果不是,那么会是多少?纹波电流的变化趋势是什么?

网友A:
导通时候电感电压乘以导通时间再除以电感量就等于电流增加量。
公式是:(Von*Ton)/H
如果时间的单位是微秒,则电感的单位也要相应改为微亨

网友B:
纹波电流不会变
负载减小,平均电流变小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纹波电流不会变
负载减小,平均电流变小而已

只对CCM有效,因为负载电流变化,CCM的D不变

网友C:
纹波电流不变, 纹波电流由输入输出电压、调整频率以及电感量有关,所以依然会是满载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