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的中断优先级分组的问题?

楼主(2015-08-06):
如标题所示,

stm32的中断优先级分组了之后还能改分组吗?

比如我要使用外部中断EXIT2,3,我在配置的时候配置了优先级分组2组,然后配置了EXIT2,3,如果我下面又想开外部中断的EXIT4,5的话,我是不是必须还的要使用优先级分组2?如果我重新设置了优先级分组会咋样?

楼主:
手册上面原话说的是这个8位的寄存器的数值越小,对应中断的优先级越大,38页说是比较主优先级的数,然后比较从优先级的数,这个8位寄存器低4位一直为0,高4位可以设置数,如果是同一组的话,比如group1的话,那主优先级的数越小,肯定这个8位寄存器的值就越小,然后比较从优先级,那也是谁小,谁优先,
但是要是这么看的话,那换句话说原来设置的组2,主优先级是2个位,主比如是3,也就是11,从也是3,也就是11,那么这个高四位就是1111,
现在换成了组1,原先的主3,从3,那是高四位是1111,现在变成组1的话,就是高四位还是1111,不变,只不过主优先级只有一位,也就是寄存器不变,但是默认识别一位,也就是1,从优先级默认识别3位,那就是111,也就是7,也就是变成了主1从7这样的?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上面原话说的是这个8位的寄存器的数值越小,对应中断的优先级越大,38页说是比较主优先级的数,然后 ...

理解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