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关于USB-type--C的问题

楼主(2015-08-06):
各位好,我目前是接触一款国产的type-C协议芯片,TCS1405,因为拿不到详细的规格书,不理解一些工作模式,DFP.UFP,DRP,还有就是TRY DFP是什么原理来工作的?有在接触这块的大侠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DFP下行端口,如USB主机,或者USB HUB的扩展口
UFP上行端口,如U盘的接口
DRP双角色端口,既可以作为UFP又可以作为DFP
Try.DFP,DRP的一种,当两个DRP连接到一起时,会尝试成为下行端口

具体建议看Type-C的规范

网友B(2015-11-17):
其实一直没怎么理解这几个模式,要是双方都是TRY DFP,会是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