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请教一下关于ISO7220系列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5-08-06):
大家好!
请问一下,关于ISO7220系列的相关问题。
这个产品系列,做数字隔离的话,速率能到多少M啊?
另外有设计电路图吗?

网友A:
数据手册中有参考电路的。

网友B:
有 ABCM 四个系列, 分别是 1,5,25,150MHz

楼主:
好的!那这个和ADIum系列的磁隔离,那个更加强悍一些啊?

楼主:
看样子只能接5V TTL电平的了

网友B:
电源电压 3.3V-5V 范围,  TTL 和 CMOS 都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 3.3V-5V 范围,  TTL 和 CMOS 都可以直接连接.

这个是需要注意电平信号的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