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手柄指令读取

楼主(2015-08-06):
现在使用了一个无线游戏手柄,接到电脑上,想用该手柄控制仪器,怎么样能获取这个摇杆动作的指令,谢谢了

网友A:
和电脑怎么连接的? 如果是有接收器插到USB接口可以用USB分析仪获取数据。当然BUSHOUND也可以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