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与单片机通过SPI接口通信

楼主(2015-08-06):
我现在想用wifi模块与单片机通过SPI接口通信,使用SPI接口时串口是不是就不能用了?我想通过手机查看接收到得数据是否正确,TCP/UDP调试助手可以么?

网友A:
我使用串口通信的;可以用网络助手的

网友B:
请联系我STM32 spi 与我司GAINSPAN wifi模块通信

网友C:
SPI接口和串口不是用同一个IO口就不会有影响。WIFI调试工具有很多,TCP/UDP是比较常用的。水平高一点的可以直接用浏览器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