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rduino环境下ATMEGA328 IAP问题

楼主(2015-08-06):
请教各位前辈:在Arduino环境下外购的DEMO可以使用USB转的串口进行IAP操作,但我自己的板子却不能执行,是什么原因呢?
程序都是相同的程序。
问技术支持,那家伙可能也不太懂,说先要下一个BOOTLOADER到里面去,可以到网上来找。
但我找了好久没找到,一提到AVR的IAP,大家都是说的如何自己写IAP程序。
我初学者,看不懂,更何况,也不敢乱改程序。
求各位前辈帮帮忙了!gabsywxf@sohu.com 多谢!

网友A:
除了连接问题, 我也怀疑你的 BOOTLOAD 的程序有没有已经在 M328 里运行了? 这不是出厂程序, 要你先用其它的办法比如 ISP 下载进去, 然后才能 IAP.

网友B:
自己去官网找资料吧 官网都有 之前自己做过arduino 还做了很多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连接问题, 我也怀疑你的 BOOTLOAD 的程序有没有已经在 M328 里运行了? 这不是出厂程序, 要你先用其它的 ...

老哥,说的就是这个BOOTLOADER程序。我手里没有这个东西!技支持让我去网上找,我找不到,ISP下载器我是有的,双龙电子的AVR JTAGICE MKII.用这个是可以将要执行的程序下载到IC里的。但找不到那个BOOTLOADER,就是找到了,也不知道应该把它放在什么位置。郁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去官网找资料吧 官网都有 之前自己做过arduino 还做了很多模块

哥哥,您老人家所说的官网是哪里呀?

网友B:
好像是arduino.cc

楼主:
感谢您老人家,已经下载到这个BOOTLOADER,问题已经解决!
不过要特别声明下的是,这个AVR有个特别重要的选项:就是熔丝位设置。
一定要先弄好这个才能再去做其它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