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emmc 是 8G和 4G 对于mfgtool有区别吗?

楼主(2015-08-06):
(无正文)

网友A:
请问一下,EMMC,你是用的什么型号的?
做存储什么的可以吗
可以实现fatfs功能吗?

网友B:
应该是不行,你可以详细的找找官方的文档看看,估计4G太小了,分区的容量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EMMC,你是用的什么型号的?
做存储什么的可以吗
可以实现fatfs功能吗? ...

emmc不就是用来存储的么,实现fatfs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写的是linux还是android的images呢?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写的是linux还是android的images呢?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

你好,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用的是android4.2.2的image,之前板子用的是4g的emmc,现在想用8G的emmc,但是无法烧录。
求指导。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用的是android4.2.2的image,之前板子用的是4g的emmc,现在想用8G的emmc, ...

你好,你可以修改一下mksdcard-android.sh.tar文件里大小的定义。

楼主:
换最新的 mfgtool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