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片控制恒温系统加热问题

楼主(2015-08-06):
有用过PID控制制冷片的温度调节系统吗。系统用于箱子内的空气恒温,温度波动范围小于0.01°C。由于初次接触到PID控制器,制冷片的惯性大,调节过程中总会出现超调现象,该怎么解决。

楼主:
PID函数如图所示

网友A:
波动小于0.01度无法直接用制冷片温控实现,必须依靠合适的结构和方法,这个必须先说清楚被控对象的结构、目标温区和使用环境等细节信息。

网友B:
波动小于0.01度,空气密封箱,应该做不到,恒温油槽,也不过这个水平呀。
制冷片一直开启,内部电热丝加热调节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动小于0.01度无法直接用制冷片温控实现,必须依靠合适的结构和方法,这个必须先说清楚被控对象的结构、目 ...

被控制对象为一个铁皮箱子内空气的温度(箱子有海绵与外界隔热),温度的采集和制冷片的驱动如图片所示。制冷片为12V,两两串联再并联。设置的温度范围为12.01°C-----60.00°C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动小于0.01度,空气密封箱,应该做不到,恒温油槽,也不过这个水平呀。
制冷片一直开启,内部电热丝加热 ...

如果制冷片方案不能达到要求就只有改成电热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被控制对象为一个铁皮箱子内空气的温度(箱子有海绵与外界隔热),温度的采集和制冷片的驱动如图片所示。 ...

如此粗糙的设计,根本办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粗糙的设计,根本办不到!

能详细点指出我存在的问题吗,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被控制对象为一个铁皮箱子内空气的温度(箱子有海绵与外界隔热),温度的采集和制冷片的驱动如图片所示。 ...

你的系统精度要求过高,你的NTC检测精度能达到0.01以下吗?

网友:
直接用PTC控制器

网友B:
没有做过温度控制的,都不会觉得温控仪表难设计的。

网友D:
0.01℃……图样图森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1℃……图样图森破

在网上看到过类似的应用,但结果却相差很大。方案和控制都有问题吧,附件为NTC在高精度温度测量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系统精度要求过高,你的NTC检测精度能达到0.01以下吗?

在网上看到过相关方面的文献,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温度稳不下来,都还没做到精度那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做过温度控制的,都不会觉得温控仪表难设计的。

做了才发现问题,温度很难稳定下来,振荡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了才发现问题,温度很难稳定下来,振荡严重

这是意料之中的,别人做温控仪表,成熟的,没有几年时间搞不定的。特殊场合,也许几个月就可以搞定。你还是买一个现成的温控仪表,看看别人的控制性能。

网友B:
大部分场合,还是买别人专业的仪表比较好,这些仪表的安装和尺寸,都有标准系列的。

网友E:
0.01难度还是相当大啊,你这个PID算法可能也不大成熟,我觉的要那么高精度和稳定度的话,采温还是不要用热敏电阻了,制热和加热设备的控制系统也是需要改善的

网友F:
0.01度在我年轻时都有了,但调控对XIANG严格,热容量固定,内部气流高速流动,调功率控制,绝对能做到。PT100的传感器,精密的放大器。色譄仪的温度精度够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1难度还是相当大啊,你这个PID算法可能也不大成熟,我觉的要那么高精度和稳定度的话,采温还是不要用热 ...

嗯,对于温度控制的算法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感觉现在撇开精度,温度的稳定还没实现,调试过程中总是出现超调振荡现象,加热设备的惯性难以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F:
0.01度在我年轻时都有了,但调控对XIANG严格,热容量固定,内部气流高速流动,调功率控制,绝对能做到。PT1 ...

调节制冷片的功率一下子就过调了,温度调节波动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调节制冷片的功率一下子就过调了,温度调节波动大

PID的参数不合理的通病,相位裕度太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点指出我存在的问题吗,非常感谢

高精度系统从传感器、执行部件、控制算法到机械结构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先说清楚你的具体应用吧,别盲目追求高精度。

网友G(2015-10-06):
引用 楼主:
嗯,对于温度控制的算法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感觉现在撇开精度,温度的稳定还没实现,调试过程中总是出现超 ...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
我现在也在做仪器内部加热,
37℃±0.5
精度要求没你的高
求经验交流
我QQ:410565034

网友H:
我还得~~~ NTC ~~~搞 0.01度~~~~ 这是考验技术实力的节奏阿~~~ 你都不精通这个怎么样玩

2.    温度问题,  可以通过增加中间媒介来稳定温度波动,  比如提到的油,  +电热

  怎么样看你都不是专业玩这个的~~~~作出来的东西~~~ 估计会败坏 cm 阿 还是外包了把~~~~  商业的话   如果是什么课题之类的就~~~慢慢玩把

网友F:
取消积分,降低比例,加强微分,是否稳定?

网友F:
还有降低时延,炉内加风机,加强空气交流。

网友I:
0.01度的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喔,我做PCR多年也只敢说做到0.1度的波动。

楼主(2015-12-02):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
我现在也在做仪器内部加热,
37℃±0.5

温度传感器用分辨率高一点的,比如要控制±0.5,则选用分辨率0.05°的传感器,再用PID控制,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J:
楼主还是先搞搞+/-1度的控制水平比较实际。0.01度不是初学者就能搞的。不是小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