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模电感是否可以用共模电感代替

楼主(2015-08-06):
我是新手,请问差模电感是绕在同一个磁芯上的两组线圈,还是可以用两个同样的电感作为差模电感呢,能否用共模电感代替。谢谢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网友A:
共模电感是两个绕组共用同一个磁芯,差模电感是单绕组的,用共模电感不能代替差模电感,要想让共模电感代替差模电感,可以让两个绕组圈数不一样,这样既能起到共模电感的作用,又能起到差模电感的作用,只是听说,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B:
差模电感工作时因为工作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可以用很小的体积实现很强的噪音抑制效果,如果用普通电感要达到同样的效果体积成本会高很多倍

网友C:
大部分情况下不可以,

因为共模电感一般情况下磁芯的磁导率很高,用于差模容易磁饱和,以至于起不到什么作用,

网友D(2019-06-29):
    差模电感是否可以用共模电感代替?
    (2)共模电感共模电感流过共模电感器分析。当共模电流流过共模电感时,电流方向如上图所示,由于共模电流在共模电感器中的同方向,电感线圈电感线圈L3和L4内产生同方向的磁场,这时增大了线圈L3、L4电感量,也就是增大了L3、L4对共模电流的感抗,使共模电流受到了更大的抑制,达到衰减共模电流的目的,起到了抑制共模干扰噪声的作用。

  加上二只Y电容C2和C3对共模干扰噪声的滤波作用,使共模干扰得到了明显的抑制。

  2.差模电感器电路如上图所示是差模电感器电路,差模电感器L1、L2与×电容串联构成回路,因为L1、L2对差模高频干扰的感抗大,而X电容C1对高频干扰的容抗小,这样将差模干扰噪声滤除,而不能加到后面的电路中,达到抑制差模高频干扰噪声的目的。http://www.cenkersz.com/dgxqz.html

网友D:
      差模电感是否可以用共模电感代替呢?
      深圳岑科电感小编给大家聊一聊他们之间有何特征差异?
     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通常配合用在EMI滤波器中,其中共模电感主要的作用是滤除差分噪声,而差模电感滤除的是共模噪声,你可以画个原理图分析一下,共模信号通过的时候共模电感产生的电流是同向的,而差模信号通过的时候是反向的,所以可以相互抵消。
      1、骚扰电磁场在线-线之间产生差模电流,在负载上引起干扰,这就是差模干扰;骚扰电磁场在线-地之间产生共模电流,共模电流在负载上产生差模电压,引起干扰,这就是共模的地环路干扰。

  2、抑制共模干扰的滤波电感叫共模电感;抑制差模干扰的滤波电感叫差模电感。

  3、共模电感是双线双向;差模电感是单向的。

  4、共模电感是绕在同一铁心上的圈数相等、导线直径相等、绕向相反的两组线圈;差模电感是绕在一个铁心上的一个线圈。

  5、共模电感是两个绕组分别接在零线和火线上,两个绕组同进同出,滤除的是共模信号;差模是一个绕组 单独接在零线和火线上的滤波电感器只能滤除差模干扰。

  6、共模信号: 分别在零线和火线上的两个完全相同的信号 他们都通偶合和地形成回路;差模信号:是和有用信号同样的回路

  7、共模电感的特点是:由于同一铁心上的两组线圈的绕向相反,所以铁心不怕饱和。市场上用的最多的磁芯材料是高导铁氧体材料。

  差模电感的特点是应用在大电流的场合。由于一个铁心上绕的一个线圈,当流进线圈的电流增大时,线圈中的铁心会饱和,因此市场上用的最多的铁心材料是金属粉心材料。特别是铁粉心材料(由于价格便宜)。

     http://www.cenkersz.com/mssmpd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