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谁写过串口转以太网的程序呀,我买了个垃圾开发板求助呀

楼主(2015-08-06):
      最近我想做一个串口服务器功能的电路,买了一个开发板,结果提供的信息量太少了,我也没调试好他写的程序,求助高手帮我调一下或者指点我一下呢。程序写的不多,所以就买了个开发板

楼主:
没人写过吗?呃呃呃

网友A:
先把网络协议栈调通,然后开一个 TCP 连接(client 或 server 无所谓),串口收到的数据发给 TCP,TCP 收到的数据发串口。
再完善一些就是做一个 web 配置页面,可以配置串口参数。

网友B:
徐姐姐帧牛鞭,一年玩上十个领域。
网络调通,  串口调通,  网络和串口数据转发。    之后再继续细化。。。

话说,单片机调试时候,往往采用串口***l>>><>交互DEBUG.  那么,调试网络模块时候的串口DEBUG,不就是TMD网络转串口和串口转网络的基本功能和模型嘛。

网友B:
21也是不认4X交换机,要写成4嘴交换机,。:L

网友C:
市面上的串口服务器最大的问题是处理不了时序。

网友D:
首先看看能不能把网络协议给调通,之后再说

网友E:
串口收到的数据发给 TCP,TCP 收到的数据发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