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新人求教,键盘上的一键wifi开启键怎么实现

楼主(2015-08-06):
请教下能不能用标准的HID实现键盘上的一键wifi开启和关闭控制。
键盘上的普通按键(A B C D...)和多媒体的按键(音量控制等)我都通过HID实现了。
但是wifi的开关一直不知道怎么弄。
有大神做过这个吗。
了解的话希望能够给出对应的Usage Page和Usage,
也能直接给个Report Description。
就是这个键

还有是不是要用到自定义的HID
我参考的资料是
HID Usage Tables
1/21/2005
Version 1.12
Please send comments via electronic mail to:
hidcomments@usb.org

网友A:
不能, 笔记本的内置键盘是接到内置嵌入式控制器的。自然要做什么功能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笔记本的内置键盘是接到内置嵌入式控制器的。自然要做什么功能的都可以。 ...

我是用的USB接口连过去的 所以按照你说的情况
这个是做不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