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线连接是不是讲究很多呢?求助

楼主(2015-08-06):
   我的一个设备在家里是用的一个短网线连接的,通信正常,我把设备放到了室外,我怀疑是网线太长?反正就通信不正常,PING不同。还有就是我定制的一种线是电源线和网线合一的航空头,这样的线的网线通讯也有差别。有的可以PING ,有的不行。我被这个网线整头大了。各位高手支招,该从哪些方面分析这些可能存在的隐患呢。

网友A:
用万用表测测看连线是否都通、都对。网线分两种接法,平行接法和交叉接法,一般用平行接法,而现在的路由器等网络设备多是自动兼容两种接法的。线压的不好,有接触不良是常见的。

楼主:
恩平行接法和交叉接法我这里是兼容的。通是通的,“线压的不好,有接触不良是常见的”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怎么避免呢,难道要经常有人维护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平行接法和交叉接法我这里是兼容的。通是通的,“线压的不好,有接触不良是常见的”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

自己压就好好压线,买线则买优质的,然后,务必测试。除此,别无它法。
另外,RJ45插头座的质量非常重要,镀金层好不好,对长期可靠性至关重要。我自己用的线都是我自己亲自压,用AMP原装RJ45头,十几年了仍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压就好好压线,买线则买优质的,然后,务必测试。除此,别无它法。
另外,RJ45插头座的质量非常重要 ...

最近也是碰到因为网线质量层次不齐,问题百出。
咋叫好好压呢?呵呵。。。我没压过,不太清楚
买线的话,什么样的线叫优质线呢?分不清呀。
RJ45头您说的AMP品牌哪里能买到正规品牌呢?水太深了,我发现现在的东西材质真正好的过硬的真不多呀。我们用的RJ45头非要水晶头做的很好的,不然就不识别,但是电脑上可以识别呀。我只能说是RJ45的差别了。很是痛苦。没有采购过没有经验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也是碰到因为网线质量层次不齐,问题百出。
咋叫好好压呢?呵呵。。。我没压过,不太清楚
买线的话, ...

这说明你们用的RJ45座也有问题。货品如何这个只能靠自己的“火眼金睛”,没有这个功力的话尽量找正规的代理采购,当然你得有量,同时还得接受高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你们用的RJ45座也有问题。货品如何这个只能靠自己的“火眼金睛”,没有这个功力的话尽量找正规的代 ...

您有没有正品的代理推荐,我这个真不在行,就算找代理,都不知道该怎么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有没有正品的代理推荐,我这个真不在行,就算找代理,都不知道该怎么找 ...

去AMP、Molex等接插件大厂商的官网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也是碰到因为网线质量层次不齐,问题百出。
咋叫好好压呢?呵呵。。。我没压过,不太清楚
买线的话, ...

有些劣质网线含铁丝,用磁铁可以吸引,超过10米就没法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有没有正品的代理推荐,我这个真不在行,就算找代理,都不知道该怎么找 ...

爱谱华顿 专业做各种线缆,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我把网线和电源线做到一起,接到网线比较短的地方就可以通讯,网线比较长的地方就不行了。我把网线和电源线分开就好了。你们见过这样的没,是不是电源线和网线之间要价格屏蔽线呀,电源是12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网线和电源线做到一起,接到网线比较短的地方就可以通讯,网线比较长的地方就不行了。我把网线和电源线 ...

这是耦合干扰所致。网线长了,线间电容就会变大,耦合能量就会增加。
能不能共用网线,关键看承载的电流,电流够小是可以的,否则要求单独走线。另外,走交流比走直流好,交流利用双绞线可以借助抵消效应降低干扰,直流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耦合干扰所致。网线长了,线间电容就会变大,耦合能量就会增加。
能不能共用网线,关键看承载的电流 ...

网线和电源线绑在一起的长度也不到1米,剩下的就分开了,而且电源线总长也就不到1.5吧。就有这么大的差距?我理解您说的是以为我的电源线和网线一直绑在一起布很长的线。承载的电流是几十毫安吧。不过事实就是这么明显。我不知道这主要原因是在哪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线和电源线绑在一起的长度也不到1米,剩下的就分开了,而且电源线总长也就不到1.5吧。就有这么大的差距 ...

1米应该问题不大,你遇到的问题也许是多方面综合所致,网线和接插件只是其中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