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SB_OTG识别不了了?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吗?

楼主(2015-08-06):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跟USB_OTG_ID这个有关......

网友B:
一个是USB_OTG_ID看看设置了吗,再一个看看有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板子是官网的开发板还是你自己设计的板子呢?

网友D:
ID线,或者被静电打坏了

网友E:
ID信号一般是上拉的(2-3V左右)用万用表测试下,另外看下USB-OTG的第一引脚的5V有没有。

网友C:
楼主,你这里应该是硬件问题,建议你查一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