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ga16L/A EEPROM问题

楼主(2015-08-06):
各位朋友可从遇到AVR单片机Atmega16L(贴片)中EEPROM首、末地址无法写入故障?
  我在做一款汽车产品的时候就发现,产品在掉电之后再上电无法**?后来进行EEPROM读取的时候发现有时候数据读出错误(首地址0x00:0809)。
  开始以为是程序错误,或者上电初始化时间不够导致读取EERPOM失败导致的,后来调整程序发现不是,另外一个工程师在网上询问了解说是16L和A在EEPROM上本身就有这个问题。各位朋友是否遇到过此事?
  我们用的16L比较多,有一款产品已经生产了50W只,其他产品也有10~20W左右,但是都没记录或没发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你写入其他地址好啦。

网友B:
是不是时序没有稳定造成地,由于我司没有向EEPROM里边写,所以我没有碰到过

网友C:
为了更稳定,一般不要使用存储器边界的存储空间

网友D:
要么是芯片本身有问题,比如是旧芯片,EEPROM写入过多次,所以写入已经不安全了。也可能是电源不稳定,造成EEPROM写入错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基本上能够确定是芯片的问题,不过就可靠性设计而言,论坛和群里也有讨论,不会使用首末地址的。

楼主:
另外我也找到了本论坛中@yewuyi在09年的帖子,说明L系列的单片机确实有类似的问题,只是这么多年从未遇到过,而且产品也用了不少没有这个记录,不过也有可能发生了没有记录。
大家可以去看看yewuyi的帖子,后面是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135423-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我也找到了本论坛中@yewuyi在09年的帖子,说明L系列的单片机确实有类似的问题,只是这么多年从未遇到过 ...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也是朋友发现的,不然还不知道怎么佐证呢

网友E(2025-01-20):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时序没有稳定造成地,由于我司没有向EEPROM里边写,所以我没有碰到过 ...

有群吗?想加一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