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SH79F166A定时器4做波特率发生器

楼主(2015-08-06):
请问斑竹,定时器4做波特率,设置T2CON, T4CON 后无法输出数据,是否还有其它寄存器需要设置?
请问可提供简单的串口例程?

大佬,我Q285167366.麻烦了。我需要配置115200
大佬定时器4做波特率成功了嘛?能指教一下我嘛?

网友A(2025-10-30):
SH79F166A 的定时器 4 可配置为波特率发生器:先设置定时器工作模式为定时模式,根据所需波特率计算装载值(公式:装载值 = 主频 /(波特率 ×16) -1),写入 TH4、TL4 寄存器,使能定时器溢出中断,溢出信号作为 UART 的波特率时钟,从而为串口通信提供稳定波特率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