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USB充电电路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8-06):
(无正文)

网友A:
你哪里看不懂?

楼主:
U1是干嘛用的,功能能具体点吗?还有变压器可以和我讲讲吗?本人刚开始接触这块所以很多地方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同问那个集成电路是干啥的

网友C:
变压器极性好像画反了

网友C:
U1产生PWM信号推动Q050
1脚电源+
2脚电源-
3脚电压反馈
4脚过流保护
5脚功率管推动

网友C:
R7用3.3欧 Q050应该是MOS管吧

楼主:
关于那个芯片有具体数据表吗?我觉得也应该是MOS,大神你qq多少?

网友D:
交流输入 整流滤波 不是直流吗,怎么接变压器? 5V电压是7805稳压得到的吗?

网友E:
全桥整流加滤波+反激式开关电源。U1是电源控制器(1脚是芯片供电端,3脚是电压反馈,5脚是PWM输出,4脚是电流采样),Q050是外接开关管,D051、C1、R3构成snub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