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ads 快捷键

楼主(2015-08-06):
pads 快捷键 by--博励pcb培训收集整理
比较全的pads快捷键
================(快捷键-layout)========================================================
AA 对应任意角度(Any Angle)
AO 对应正交方式(Orthogonal)
AD 对应对角方式(Diagonal)
C 内层负片设计时用来显示 Plane 层的焊盘及 Thermal
D 打开/关闭当前层显示,建议置为on
DO 贯通孔外形显示切换。on时孔径高亮显示,焊盘则以底色调显示。
E 布线终止方式切换,可在下列3种方式间切换:
End No Via 布线时Ctrl+点击时 无 VIA 方式终止
End Via 布线时Ctrl+点击时 VIA 方式终止
End Test Point 布线时Ctrl+点击时 测试孔的VIA方式终止
DRC Off(关闭DRC) 命令是DRO
DRC Ign Clr(忽略DRC) DRI。
DRC Warn(DRC 告警) DRW
DRC Prevent (DRC 防止) DRP。
G 100 设置全局栅格=100,可同时改变设计与 VIA Grid
GD 显示栅格
GP 切换极坐标栅格显示
GP r 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r 为半径,a 为角度)。
GPR r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角度不变时,改变到半径 r。
GPA 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半径不变时,改变到角度 a。
GPRA d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半径不变时,改变到当前角度 da
GPRR dr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角度不变时,改变到当前半径 r。
GR 设计 grid 设定, 如 GR 8-1/3, GR 25 25, G 25。
GV 贯通孔 Via grid 设定, 如 GV 8-1/3, GV 25 25, or GV 25。
GR 布线栅格 (元件移动
GV 过孔栅格
HC 设定为画圆形模式。
HH 设定为画不封闭的线段模式。
HP 设定为画线段模式。
HR 设定为画长方形模式。
S C1 查找
S -100 100 jump
SS U1 搜索并且选择元件U1
SR -200 100检索相对坐标 X 与 Y
SRX 300 检索相对坐标 X
SRY 400 检索相对坐标 Y
SX 保持 Y 坐标不变,移动到 X的绝对坐标 n 处。如 SX 300。
SY 保持 X坐标不变,移动到 Y 的绝对坐标 n 处。如 SY 400。
XP 以像素而非线宽的方式来检索和选择配线。允许用户对哪些拐角处的宽度小于线宽时进行调整。
SS C* 选中所有C开头的元件
【布线】
W 5 设置线宽=5mil
LD 快速设置当前层的布线方向,在水平与垂直布线层间切换
SH 推挤方式 on /off 切换
PL 设置布线层对,如 PL 1 2 或者 PL top bottom
V 选择via类型,如 V 标准via
VA 自动via选择
VP 选择使用partial via
VT 选择使用贯通 via
shift+单击 增加过孔
Ctrl +单击 加过孔并停止布线
双击 自动找到终点
Tab 逆时针旋转
Shift+Tab 顺时针旋转

F2 布线(Route),需先选中管脚或导线
F3 动态布线
F4 切换layer
F6 选中一个导线 按f6选中整个网络
CTRL 多选
Ctrl+E 移动
Ctrl+D 刷新
Ctrl+R 旋转
Ctrl+I 任意角度旋转
Ctrl+F 翻转至反面
Ctrl+L align
Ctrl+Alt+C 设置颜色
Ctrl+Alt+E 显示所有
Ctrl+B 显示整个板子轮廓
Ctrl+M 长度最短化
Q 快速测量命令。可以快速.测量 dx,dy 和 d 。注意精确测量时将状态框中的 Snaps to the design grid 取消。
QL 快速测量配线长度。可对线段、网络、配线对进行测量:选择线段、网络或者配线对,输入 QL得到相关报告。
【系统】
I 数据库完整性测试,设计过程中发现系统异常时,可试着敲此键。
RV 使用文件 Reuse 时,用于切换参数设定。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To Make a Like Reuse in Object Mode"
UN [] 设定Undo次数。范围(1-100);UN 2是只允许一次undo。
RE [] 设定Redo次数。范围(1-100);UN 2是只允许一次Redo。
Alt+ enter, 或者在设计窗口的空白位置双击鼠标左键,将弹出Design Properties 对话框。
Ctrl+enter, 打开Option对话框
um 单位mil
umm 单位mm
m =右键
空格 =左键
【显示】
r 4 小于4mil的线以细线显示
R8 设置实际显示宽度为8 mils,则所有等于或大于8 mils宽度的线和导线将以实际宽度显示。
L 将 n 层放到前端显示,如(L 2) or (L top)
O 选择用外形线来显示焊盘与配线。
PO 自动敷铜外形线 on/off 切换。
PO 在显示覆铜边框(Pour outline)和已经覆铜填充(Poured Copper Hatch) 之间切换
SPD 显示 split/mixed planes 层数据,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框中的一个参数。
SPI 显示 plane 层的 thermal 。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框中的一个参数。
SPO 显示 split/mixed planes 层的外形线。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框中的一个参数。
T 透明显示切换。在复杂板子设计时很有用。
X Text 文字外形线显示切换。
7 全局缩放
TAB 循环选择

n gnd GND网络高亮
n 取消高亮
N- 会逐个去除信号
N 将会去除所有的高亮信号

dp 锁定的线以空心线的形式显示
pn 显示元件引脚数
router下拉线时输入pc,点击后推挤,px 关闭推挤

SHIFT+S STRETCH
CTRL+Q PROPERTIES
CTRL+ALT+F FILTER

B.1 总体设置(Global Settings)

C 打开或关闭设计画面补充格式显示模式。

D 打开或关闭当前层高优先显示权。

DO 打开或关闭通孔显示模式。

E 设置暂停走线方式以测试点、过孔或没有过孔为结束方式。

I 进行数据库完整性测试。

L 改变当前层,如L2,则当前层为第二层。

N 使某一网络高亮,如NVCC。

N- 逐一取消N所点亮的网络。

N 取消全部高亮的网络。

O 将焊盘或走线以外框的形式显示。

PO 将灌铜只显示外框。

Q 打开快速测量器,从当前位置开始测量。

QL 对点亮的网络、管脚对走线和某一选择范围进行快速测量其长度。

R 设置最小显示线宽,小于此值的线则只显示其中心线,例如R30。

RV 保持建立重复性使用电路模式。

SPD 显示生成混合分割层的数据。

SPI 显示热焊盘标示符号“X”在其热焊盘上。

SPO 显示混合分割层的外框。

T 设置设计画面为透明显示模式。

X 打开或关闭文字外框显示。

W 改变线宽,例如W<10>。

B.2 栅格(Grids)

G{} 过孔和设计栅格设置。例如G 25,G 8.3 或G 16-2/3,G25 25。

GD{} 显示栅格设置。例如GD 8-1/3,GD 25 25。

GP 显示或关闭极性栅格。

GP r a 移动到一个指定的极点坐标点。

GPR r 在一个角度a 条件下,移动到一个半径为r 的点处。

GPA a 在半径r 一定的条件下,按指定的角度a 移动。

GPRA da 在半径r 一定的条件下,按当前的角度da 进行移动。

GPRR dr 在角度a 一定的条件下,按当前的半径dr 进行移动。

GR 设置设计栅格,如GR 8-1/3,GR 25 25,G 25。

GV 设置过孔栅格,如GV 8-1/3,GV 25 25 或GV 25。

B.3 搜索(Search)

S 查找元件或元件管脚,如SU 1.1 or SU 1。

S 查找一个绝对坐标点,如S 1000 1000。

SR 查找一个相对坐标点,如SR 200 200。

SRX 保持当前Y 坐标不变,寻找一个相对X 坐标点,如SRX 300。

SRY 保持当前X 坐标不变,寻找一个相对Y 坐标点,如SRY 400。

SS 寻找或选择某一个或某一类元件,此命令支持通配符号“*”,如SS U10、SS *、

SS C*。注意这个命令在布局中是非常有用的,如需要选择所有的电阻使用SS R*。

SX 保持当前Y 坐标不变,寻找一个指定的绝对X 坐标点,如SX 300。

SY< n> 保持当前X 坐标不变,寻找一个指定的绝对Y 坐标点,如SY 400。

XP 寻找或选择使用像素而不是线宽的线段。

B.4 角度(Angles)

AA 转换到任意角度模式。

AD 转换到斜角度模式。

AO 转换到直角模式。

B.5 取消(Undo)

UN[] 可取消多次的操作,因为n 是可变的。

RE[] 重复多次操作。

B.6 设计规则检查DRC(Design Rule Checking)

DRP 禁止违背设计规则。

DRW 违背警告模式。

DRI 忽略设计规则。

DRO 完全关闭设计规则。

B.7 走线(Routing)

E 以无过孔结束暂停走线。

LD 使当前层直线为垂直或水平方向。

PL 锁定当前操作层对。如PL 1 2 or PL top bottom

SH 打开或关闭推挤模式。

V 选择当前使用过孔类型。

VA 自动过孔选择。

VP 使用埋孔或盲孔式过孔。

VT 使用通孔式过孔。

T 使用透明模式。

B.8 绘制对象(Drafting Objects)

HC 转换到绘制圆形图形模式。

HH 转换到绘制非封闭性图形模式。

HP 转换到绘制多边形图形模式。

HR 转换到绘制矩形图形模式。

B.9 替代鼠标单击(Mouse Click

M 激活当前功能模式下的弹出菜单,相当于单

Spacebar 相当于在妆前十字光标位置单击鼠标左键,

B.10 其它方面(Various)

? 显示当前的帮助主题。

BMW 找开MediaWizard 对话框。

BLT 打开Log Test 对话框。

F 打开文件,s 为打开文件的路径和名称。

C.1 控制快捷键(Control Key Shortcuts)

Ctrl+A 选择全部

Ctrl+B 以板框为界整体显示当前设计

Ctrl+C 复制

Ctrl+D 刷新

Ctrl+E 移动

Ctrl+F 翻转

Ctrl+G 建立结合

Ctrl+H 高亮

Ctrl+I 任意角度旋转

Ctrl+J 在布线模式下使鼠标十字光标中心呈环形

Ctrl+K 建立组

Ctrl+L 排列元件

Ctrl+M 长度最短化

Ctrl+N 建立新文件

Ctrl+O 打开文件

Ctrl+P 没有在使用中

Ctrl+Q 查询与修改

Ctrl+R 以45°角为单位旋转

Ctrl+S 存盘

Ctrl+T 不在使用中

Ctrl+U 取消高亮

Ctrl+V 粘贴

Ctrl+W 以Zoom 模式查看

Ctrl+X 剪切

Ctrl+Y 扩展

Ctrl+Z 取消操作

Ctrl+Alt+C 显示颜色设置

Ctrl+Alt+D 打开Setup/Preference 下的Design 设置窗口

Ctrl+Alt+E 显示整个设计

Ctrl+Alt+F 过滤选择

Ctrl+Alt+G 打开Setup/Preference 下的Global 设置窗口

Ctrl+Alt+J 增加跳线

Ctrl+Alt+M 打开或关闭主菜单

Ctrl+Alt+N 设置网络查找

Ctrl+Alt+P 查看前一设计画面

Ctrl+Alt+S 打开或关闭状态窗口

Ctrl+Alt+T 打开Setup/Preference 下的Teardrop 设置窗口

Ctrl+BackSpace 重做

Ctrl+PageDown 打开快速测量器,从当前位置开始测量

Ctrl+Shift+P 打开toggle 提示窗口

C.2 功能快捷键(Function Key Shortcuts)

F1 打开在线帮助

F2 增加走线

F3 动态走线模式

F4 锁定层对

F5 选择管肢对

F6 选择网络

F7 选择半自动走线

F8 打开或关闭鼠标移动压缩

F9 锁定绝对与相对协调

F10 结束记录

C.3 其它快捷键(Other Key Shortcuts)

BackSpace 在连线时每按一次BackSpace 键就可以删除当前位置前一个拐角

Esc 按键盘上Esc 键退出当前操作模式。

M 相当于按鼠标右键

Spacebar 按键盘上的空格键相当于按鼠标工键

Tab 循环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