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F28335,eqep外接信号不计数问题

楼主(2015-08-06):
请教各位,F28335,按照例程将EPWM1A和QEP1A相连,EPWM1B和QEP1B相连,EPWM3A和QEPI相连,qep模块能计数,然而我用信号发生器产生2路相位,幅值,频率与EPWM1A,EPWM1B相同的信号,分别接入QEP1A,QEP1B引脚,qep模块不计数或者计数不正常(在0和1之间或者0和一个很大值之间跳变),请教各位为什么外接的信号就不能计数呢?谢谢

网友A:
不会是信号源输出的信号   驱动能力太大了
建议你将信号源输出的信号幅值调到3.3v   最好用示波器在DC模式下看看
还有建议你在信号源输出端和捕获引脚之间接入匹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信号源输出的信号   驱动能力太大了
建议你将信号源输出的信号幅值调到3.3v   最好用示波器在DC模 ...

谢谢你的解答,我用示波器看过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是3.3V,5KHz,2路信号的相位也与例程给输出信号相同,刚也尝试了串接33欧姆电阻,原来串接过大一点的电阻,qep还是不计数,而且同样的接法,用TI官网的qep_frecal例程,是能计数的,qep_frecal和qep_pos_speed寄存器不同只是在EQep1Regs.QDECCTL.bit.QSRC=00;        正交计数和EQep1Regs.QDECCTL.bit.QSRC=2;        频率测量上升沿计数吧?求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信号源输出的信号   驱动能力太大了
建议你将信号源输出的信号幅值调到3.3v   最好用示波器在DC模 ...

我将可以计数的例程freq_cal中EQep1Regs.QDECCTL.bit.QSRC=2,改为EQep1Regs.QDECCTL.bit.QSRC=00,程序freq_cal也不计数了,难道还要改其他哪里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