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开关问题

楼主(2015-08-06):
D:\用户目录\我的图片\开关

请问图片中的四个开关叫什么,什么型号?怎么原理图符号怎么呢?有用过的可以发个图让我看看,非常谢谢!!!

楼主:
还有 这几个开关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求解,谢谢!

非常抱歉没有把图片发出来

网友A:
一掷三刀开关,
这开关还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电流多大。
别人可能是小电流的,你的是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掷三刀开关,
这开关还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电流多大。
别人可能是小电流的,你的是大电流的。 ...

3A的放电电流,这里有四个开关哦,而且还是硬件控制的有这样的集合开关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3A的放电电流,这里有四个开关哦,而且还是硬件控制的有这样的集合开关吗 ...

不是机械开关,请问能多给我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掷三刀开关,
这开关还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电流多大。
别人可能是小电流的,你的是大电流的。 ...

不是机械开关,请问能多给我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吗?
谢谢!

网友B:
此开关应为模拟开关,四路单刀单掷,由一个控制端控制。建议楼主去看看电池组管理芯片的器件手册,上面会有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