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人用过stm32的i2c吗?什么是软件模拟i2c?

楼主(2015-08-06):
i2c只是单纯的数据接受和发送吗?网上说stm32的i2c不稳定    那什么是软件模拟i2c?

网友A:
stm32 的 I2C 外设功能还是蛮强大的, 我也见到了网上说stm32的i2c不稳定的说法, 不过我测试 EEPROM 的读写, 还没有遇到问题,
软件模拟i2c? 用直接 IO 口控制的方法模拟出 I2C 的时序来, 效率会低很多.

网友B:
F0中的I2C已经重新设计过了,跟F1完全不一样了,应该没有之前那么多问题了。

网友C:
新手还是用模拟I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