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mlx90614 测温求帮助

楼主(2015-08-06):
各位谁有MSP430+mlx90614 测温程序,给我参考下,谢谢!1152637976@qq.com

网友A:
仅供参考

楼主:
SDA、SCL接在单片机的哪个引脚上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吧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sXutlxmUaU4hQZoMRJIQxZhEec1J_r6ZQZNxDtlV716EVZ86QrvOpvNUt ...

SDA、SCL接在单片机哪个IO口有要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SDA、SCL接在单片机哪个IO口有要求吗

如果是用io模拟的就没要求,注意主频变化对时序影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请及时结贴。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请及时结贴。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好的,之前不会,买上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之前不会,买上弄

:lol:handshake

网友C:
楼上有位需要测温程序的,但是得先知道你用什么硬件进行温度的测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有位需要测温程序的,但是得先知道你用什么硬件进行温度的测量的吧。 ...

MSP430单片机+mlx90614红外传感器 测温程序,你那里有吗

网友A:
SDA、SCL接在单片机哪个IO口有要求吗

模拟IO口的话没要求,用片内资源的话就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吧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sXutlxmUaU4hQZoMRJIQxZhEec1J_r6ZQZNxDtlV716EVZ86QrvOpvNUt ...

这个是采用I2C总线进行测温的。

网友E:
测温方案研究讨论的,一般工业上常用pt100做温度测量的。

网友F: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