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cc2540上运行cc2541的例子程序,需要修改哪些文件

楼主(2015-08-06):
我想在cc2540上运行HIDAdvRemote 例子程序,但是TI的例子中只有cc2541的,没有2540的。
所以想问下修改哪些文件可以直接运行在cc2540开发板上。

网友A:
貌似CC2540与CC2541的区别不太大

网友B:
2脚:引脚标示USB_N对应电路标示DM(相当于D-),对应CC2541的SDA(IIC功能)
3脚:引脚标示USB_P对应电路标示DP(相当于D+),对应CC2541的SCL(IIC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脚:引脚标示USB_N对应电路标示DM(相当于D-),对应CC2541的SDA(IIC功能)
3脚:引脚标示USB_P对应电路 ...

cc2541有IIC ,cc2540没有IIC ,难道这个例子程序中,必须要用到IIC功能?

网友C(2015-09-17):
这两个基本上是pin to pin结构的

网友A:
cc2541有IIC ,cc2540没有IIC

网友D:
能运行吗,怎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