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中的路径设置问题

楼主(2015-08-06):
本人初次使用CCS6.1,尝试编译TI的BLE_Stack中的SimpleBLEPeripheral项目。在CCS的Properities->Resource->Linked Resources->Path Variables中设置了“E:\ti\tirtos_simplelink_2_11_01_09\products\cc26xxware_2_20_06_14829”这个路径,在该路径下有inc和driverlib两个子目录。但在编译时,文件中凡是有#include <inc/xx...x>和#include <driverlib/xx...x>语句的地方全都报错,提示#1965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inc/xx...x(或driverlib/xx...x)",就是找不到这个路径。这实在让人莫名其妙,请问是何缘故?

网友A:
提示是找不到路径?还是打不开文件?
如果是找不到路径,就还是工程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是找不到路径?还是打不开文件?
如果是找不到路径,就还是工程配置的问题。
...

原帖里不写了吗,是cannot open source file。但这个文件肯定没问题,把include语句中的文件名改成绝对路径就没问题了,但相对路径就是打不开。

网友B(2015-10-23):
2650板子各种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