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 250K波特率 发送接收正常,2.4K波特率发送不正常

楼主(2015-08-06):
大家好,我第一次用CC1101,工作在433Mhz频率下,我用SmartRf Studio 7产生的参数设置 250K波特率 发送接收正常,同样用SmartRf Studio 7 产生2.4K波特率发送不正常,发送数据的时候GDO0引脚没有变化,以下分别是2.4K和250K的波特率参数设置程序,请高手们帮我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

     // Smart studio 7 生成的2.4K 波特率参数设置,发送数据的时候GDO0引脚没有变化。
    halSpiWriteReg(CCxxx0_IOCFG0,   0x06); // GDO0 output pin config.     halSpiWriteReg(CCxxx0_FIFOTHR,  0x47);
    halSpiWriteReg(CCxxx0_PKTCTRL0, 0x05);
    halSpiWriteReg(CCxxx0_FSCTRL1,  0x06); // Freq synthesizer control. 0X0B
    halSpiWriteReg(CCxxx0_FREQ2,    0x10); // Freq control word, high byte 0X10
    halSpiWriteReg(CCxxx0_FREQ1,    0xB1); // Freq control word, mid byte. 0XA7
    halSpiWriteReg(CCxxx0_FREQ0,    0x3B); // Freq control word, low byte. 0X62
    halSpiWriteReg(CCxxx0_MDMCFG4,  0xF6); // Modem configuration. 0X2D
    halSpiWriteReg(CCxxx0_MDMCFG3,  0x83); // Modem configuration. 0X3B
    halSpiWriteReg(CCxxx0_MDMCFG2,  0x13); // Modem configuration. 0X73
    halSpiWriteReg(CCxxx0_DEVIATN,  0x15); // Modem dev (when FSK mod en)0X00 ???
    halSpiWriteReg(CCxxx0_MCSM0 ,   0x18); //MainRadio Cntrl State Machine 0X18 ???  Êµ¼ÊÅäÖÃ0x18
    halSpiWriteReg(CCxxx0_FOCCFG,   0x16); // Freq Offset Compens. Config 0X1D
    halSpiWriteReg(CCxxx0_WORCTRL,  0XFB);
    halSpiWriteReg(CCxxx0_FSCAL3,   0xE9);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0XEA
    halSpiWriteReg(CCxxx0_FSCAL2,   0x2A);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0X0A
    halSpiWriteReg(CCxxx0_FSCAL1,   0x00);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0X00
    halSpiWriteReg(CCxxx0_FSCAL0,   0x1F);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0X11
    halSpiWriteReg(CCxxx0_TEST2,    0x81); //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88
    halSpiWriteReg(CCxxx0_TEST1,    0x35); //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31
    halSpiWriteReg(CCxxx0_TEST0,    0x09); //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0B

          // Smart studio 7 250k  GFSK  参数设置收发数据正常
    halSpiWriteReg(CCxxx0_IOCFG2,   0x0B); // GDO2 output pin config.
    halSpiWriteReg(CCxxx0_IOCFG0,   0x06); // GDO0 output pin config.
    halSpiWriteReg(CCxxx0_PKTLEN,   0xFF); // Packet length.
    halSpiWriteReg(CCxxx0_PKTCTRL1, 0x04);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halSpiWriteReg(CCxxx0_PKTCTRL0, 0x05);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halSpiWriteReg(CCxxx0_ADDR,     0x01); // Device address.
    halSpiWriteReg(CCxxx0_CHANNR,   0x00); // Channel number.
    halSpiWriteReg(CCxxx0_FSCTRL1,  0x06); // Freq synthesizer control. 0X0B
    halSpiWriteReg(CCxxx0_FSCTRL0,  0x00); // Freq synthesizer control. 0X00

    halSpiWriteReg(CCxxx0_FREQ2,    0x10); // Freq control word, high byte 0X10
    halSpiWriteReg(CCxxx0_FREQ1,    0xB1); // Freq control word, mid byte. 0XA7
    halSpiWriteReg(CCxxx0_FREQ0,    0x3B); // Freq control word, low byte. 0X62
    halSpiWriteReg(CCxxx0_MDMCFG4,  0x2D); // Modem configuration. 0X2D
    halSpiWriteReg(CCxxx0_MDMCFG3,  0x3B); // Modem configuration. 0X3B
    halSpiWriteReg(CCxxx0_MDMCFG2,  0x13); // Modem configuration. 0X73
    halSpiWriteReg(CCxxx0_MDMCFG1,  0x22); // Modem configuration. 0X22
    halSpiWriteReg(CCxxx0_MDMCFG0,  0xF8); // Modem configuration. 0XF8
    halSpiWriteReg(CCxxx0_DEVIATN,  0x62); // Modem dev (when FSK mod en)0X00 ???

    halSpiWriteReg(CCxxx0_MCSM1 ,   0x3F); //MainRadio Cntrl State Machine 0X3F ???  实际配置0x30
    halSpiWriteReg(CCxxx0_MCSM0 ,   0x18); //MainRadio Cntrl State Machine 0X18 ???  实际配置0x18
    halSpiWriteReg(CCxxx0_FOCCFG,   0x1D); // Freq Offset Compens. Config 0X1D
    halSpiWriteReg(CCxxx0_BSCFG,    0x1C); //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0X1C
                halSpiWriteReg(CCxxx0_AGCCTRL2, 0xC7); // AGC control. 0XC7
    halSpiWriteReg(CCxxx0_AGCCTRL1, 0x00); // AGC control. 0X00
    halSpiWriteReg(CCxxx0_AGCCTRL0, 0xB0); // AGC control. 0XB2
    halSpiWriteReg(CCxxx0_FREND1,   0xB6);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0XB6
    halSpiWriteReg(CCxxx0_FREND0,   0x10);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0X10
    halSpiWriteReg(CCxxx0_FSCAL3,   0xEA);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0XEA
    halSpiWriteReg(CCxxx0_FSCAL2,   0x2A);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0X0A
    halSpiWriteReg(CCxxx0_FSCAL1,   0x00);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0X00
    halSpiWriteReg(CCxxx0_FSCAL0,   0x1F);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0X11
    halSpiWriteReg(CCxxx0_FSTEST,   0x59);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0X59
    halSpiWriteReg(CCxxx0_TEST2,    0x88); //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88
    halSpiWriteReg(CCxxx0_TEST1,    0x31); //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31
    halSpiWriteReg(CCxxx0_TEST0,    0x09); // Various test settings.  0X0B
    */

楼主:
遇到过次现象的请说说?

网友A(2017-03-03):
为什么我在1kbps能通讯,上到100kbps的时候cc1101就不能通讯了。。。。只是改MDMCFG4,MDMCFG3,FSCAL3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