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完的线,累成狗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07):
线没走完,孔没放好,就把线给绕好了,步骤不对,到头来可能要做重复工作

网友B:
确实美观是不用说的。

网友C:
是什么软件做的?感觉漂亮

网友D:
高速线路板?转弯走圆弧线?

网友E:
目测有阻抗要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有阻抗要求的吧

找了几个板厂都做不了阻抗,要求100欧的阻抗,这个制板时怎么控制呢,求指导

网友F:
两层板就不好控制了,没有一个完整的参考地平面,改4层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