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廉价高压OP--电压80V以上

楼主(2015-08-06):
各位大神,
  如题:求推荐廉价高压OP--电压80V以上
  感谢!

网友A:
这个级别还想廉价?;P
自己登陆TI、凌特的官网找吧,这个级别的要用就没得选择了

网友B:
要廉价自己用普通OP+BJT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廉价自己用普通OP+BJT搭。

搭是搭了,只是效果明显没集成的那么好,响应速度和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级别还想廉价?
自己登陆TI、凌特的官网找吧,这个级别的要用就没得选择了 ...

好贵啊  哈哈 ,看看大神们有便宜的推荐么

网友C:
不嫌占地方,就找大功率功放芯片,比如LM3886一类的,80V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D:
别的要求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搭是搭了,只是效果明显没集成的那么好,响应速度和相位。。。。。

自己搭,效果可以做得比集成的更好。

分离件参数可以做得很好。就是调试困难,不适应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搭,效果可以做得比集成的更好。

多谢大侠,
  我用分立器件尝试了下。用普通电压OP+共射放大+随随功率放大。这样电压抬升了,中间也添加了若干相位补偿RC单元。但其带容性负载(内部有R来采集电流)后相位裕量有所欠缺。。。。。性能不如做好的集成高压功率OP。。。。  知道大概是补偿问题,或者。。。。。感觉速度之类的也跟不上。也是头次用分立器件搭功率放大电路

网友D:
“单位增益要稳定,速度别慢,带宽别太窄。”

你这些都是废话,指标要量化,否则没人能看得懂,我建议你看一下小日本的《电子元器件应用技术》(书名与内容完全不符),里面有详细的运放设计方法,简单高效,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性能要求这么高还想价格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