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XINTF开始对外部存储器读写时CPU会停止运行?

楼主(2015-08-06):
我是看XINTCNF2寄存器下WRBUFF位的介绍时看见的,
The CPU will be stalled until the write completes on the XINTF。这个是英文手册原话。
对这点有些不明白,如果CPU停了,XINTF的时钟从哪里来?
还有CPU运行的程序是不是都暂时挂起来了,这样岂不是会影响主循环的时间片?
还是说只是把主循环里面的程序挂起来了,时钟都有的,那这样的话,XINTF的运行频率不能太高,否则岂不是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

刚开始用XINTF,问题有点多有点乱。

网友A:
CPU只是挂起而已吧    操作XINTF    就会根据配置产生使能等信号   就行外扩的数据操作
时钟肯定是一直有的啊   这个是外部晶振给的

网友B:
cpu在等待XINTF操作完成,程序要说对外部接口写数据,写操作可能需要好多个时钟周期才能完成,WRBUFF缓存区已满,需要等待写完成,CPU才能继续执行下面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只是挂起而已吧    操作XINTF    就会根据配置产生使能等信号   就行外扩的数据操作
时钟肯定是一直有 ...

谢谢版主大神解惑,我觉得我之前应该理解错了
现在准备拿例程改一下,看看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在等待XINTF操作完成,程序要说对外部接口写数据,写操作可能需要好多个时钟周期才能完成,WRBUFF缓存区 ...

原来如此。如果这样的话,确实要考虑这个时间的问题的。
不能影响主循环程序的执行时间

网友C:
CPU是一直运行着的,不受外部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