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7V锂电池充放电一体的芯片问题

楼主(2015-08-06):
HM5918,充放电一体的芯片。但是在使用中有个问题,插上适配器,给电池充电且给负载供电,拔掉适配器的时候,负载供电由适配器切换到锂电池,在切换的过程中有个毫秒级的断电时间,这样实际使用中相当于断电重启,有什么办法去掉这个断电时间吗

2015.8.14更新
后来经过讨论,不改方案的情况下选用容量大的电容来做备用电池使用,渡过这段时间。
我把超级电容当作备用电池使用,5V供电,希望5V供电去掉的时候,超级电容能够为负载提供瞬间的5V电压,刚买回来测试是成功的,但是运行一夜之后就不行了,想知道为什么
超级电容5.5V 4F V型

2015.8.20更新
感谢21ic的网友帮忙,后来电路修改为如下,解决问题了。

网友A:
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B:
1. 复位电路上拉处并一个大电容保持一下电压
2. 用2极管切换

网友C:
这种芯片,应该就是那种充电的时候不能放电(或者说放电电压低),放电的时候不能充电的,因为只有一个电感.输入输出之间加一个二极管有改善.彻底的解决方法是用两颗芯片,两个电感,一个专门负责充电,另一个专门负责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芯片,应该就是那种充电的时候不能放电(或者说放电电压低),放电的时候不能充电的,因为只有一个电感.输入 ...

这个芯片厂家告诉我是支持同时充放电的,但是没想到有一些缺陷,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上去,输出只有4.5V左右,这个比较坑,还有切换有个毫秒级时间差。
我已经在这个芯片基础上又加了一级固定5V的升压电路,但是看来加错地方了,应该加在电池输出端,我加在了HM5918的5V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复位电路上拉处并一个大电容保持一下电压
2. 用2极管切换

谢谢,我试试加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复位电路上拉处并一个大电容保持一下电压
2. 用2极管切换

你好,二极管有推荐的吗,设计的时候按照2A电流设计的,输入5V,输出也要4.9V以上,有压降这么小的二极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二极管有推荐的吗,设计的时候按照2A电流设计的,输入5V,输出也要4.9V以上,有压降这么小的二极管 ...

你这个要求木法办到,试试用mos开关吧

网友A:
这种电路可在输出侧串入一个MOS管搭的隔离开关,然后在后面接较大容量的滤波电容来应对。

网友C: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上去,输出只有4.5V左右,这个就是不支持同时充放。别听销售扯蛋!

网友D:
可选带powerpath的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要求木法办到,试试用mos开关吧

嗯,我试了,mos管确实导通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可在输出侧串入一个MOS管搭的隔离开关,然后在后面接较大容量的滤波电容来应对。 ...

嗯,我用了4F的超级电容,额定5.5V的,我供电5V,前几次还可以的,运行一夜后没效果了,超级电容没有存储功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用了4F的超级电容,额定5.5V的,我供电5V,前几次还可以的,运行一夜后没效果了,超级电容没有存储 ...

法拉电容可不能做滤波电容,其内阻太高,应该用常规铝电解电容,而且你的负载应该不大,根本不需要多大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拉电容可不能做滤波电容,其内阻太高,应该用常规铝电解电容,而且你的负载应该不大,根本不需要多大的 ...

那就是法拉电容一直在充电状态下,被用坏了啊。负载比较大的,试了1f的才有效,470uf都不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法拉电容一直在充电状态下,被用坏了啊。负载比较大的,试了1f的才有效,470uf都不起作用。 ...

负载重,你的方案必须更换,用数百微法的电容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换充电电路方案。

网友E:
超级电容选择举例如下: 应用超级电容作为后备电源,在掉电后需要用超级电容维持100mA的电流,持续时间为10s,单片机系统截止工作电压为4.2V,那么需要多大容量的超级电容能够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由以上公式可知:

工作起始电压 Vwork=5V
工作截止电压 Vmin=4.2V
工作时间 t=10s
工作电源 I=0.1A

那么所需的电容容量为:

C=(Vwork+ Vmin)It/( Vwork2 -Vmin2)
=(5+4.2)*0.1*10/(5的平方 -4.2的平方)
=1.25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重,你的方案必须更换,用数百微法的电容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换充电电路方案。 ...

嗯,准备换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级电容选择举例如下: 应用超级电容作为后备电源,在掉电后需要用超级电容维持100mA的电流,持续时间为10 ...

你这举例很到位,不过超级电容刚买来用解决了问题,4F的,在它2端接5V运行一夜后,就又没有效果了,不能储能或者储能很少了,拔掉适配器,断电时间还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