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X712 AD采样疑问

楼主(2015-08-06):
我用STM32+HX712做了个桥式称重传感器电路,但是每次传感器放着不动,AD采样值却一直在缓慢上升是为什么? 如果是随机波动还能滤波,但单调上升却连调零都没法调啊……

电容充电过程,电压基准或者供电电容详细查看。

网友A:
每次传感器放着不动, 不能保证输出的信号不会漂移, 最好先验证一下信号. 找到漂移的原因再下手解决

网友B(2021-07-23):
搞定没有?

网友C:
上示波器,应该不是AD的事,
可能是信号飘了,

网友D(2022-11-25):
国产AD  温漂有些大

网友E(2024-11-08):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F: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G: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H: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I: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J: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K: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

网友L: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

网友M: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N: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