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INA118仪表放大电路

楼主(2015-08-06):
仪表放大器可以接成同向比例电路吗??实际电路输出飘在零轴以下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为什么

网友A:
仪放一般接差分微弱小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放一般接差分微弱小信号

同向比例不是相当于差分的一种特例吗??

网友A:
那你输入几个mv? 电路引入的噪声就可能在几十个m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