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系统控制与中断

楼主(2015-08-06):
(图片)

楼主:
我们通常讲的PIE中断优先级讲的是当几个中断同时发出请求时,CPU先响应高优先级别的中断,处理完中断服务函数之后,再响应低优先级的中断。当然,如果在这个期间,等待的中断如有新的中断事件出现的时候,就会丢失。按正常的程序设置来讲,进入中断服务函数之后,CPU会关掉全局中断使能,所以高优先级的中断打断不了低优先级别的中断。

      但是C2000也是支持中断嵌套的,也就是你所需要的高优先级别的中断能够打断低优先级别的中断。当CPU在执行SCIB的中断服务函数时,可以被EPWM中断来打断,实现中断嵌套。具体的设置方法不复杂,你可以参照下面的网址: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Interrupt_Nesting_on_C28x

网友A:
这么好的资料为什么没有顶呢?

网友B:
zhangmangui前辈,我想想你要个 28335 ADC后做FFT的权威实例。第一次用28335,用CCS4.1.2开发 graph简直看不懂!用了FFT库的方法还有直接网上找的FFT历程,都没能看到结果!特向大神求助

网友C:
请问,我的程序定时器和串口中断,单独运行可以,但是,放在一起,先进行了串口中断,然后就无法进入定时器中断了。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的程序定时器和串口中断,单独运行可以,但是,放在一起,先进行了串口中断,然后就无法进入定时器 ...

你是不是进入串口中断后   将中断关了
影响到了定时器中断

网友D(2015-09-30):
进入中断必须先关闭中断吧

网友E(2016-10-31):
我的也是,串口接受中断和定时器中断同时工作,定时器中断就会出现卡死的状况,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入中断必须先关闭中断吧

如果要想把中断中的东西执行完   避免被别的打扰
可以关掉   执行完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串口接受中断和定时器中断同时工作,定时器中断就会出现卡死的状况,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请赐 ...

中断之间的这些事    只能通过功能的协调
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F(2016-12-19):
大神好,我想在第一个中断函数里面嵌套第二个中断函数,正在执行第一个中断函数时,第二个中断函数来中断了,这个时候暂停第一个中断函数,去执行第二个中断函数,等待第二个中断函数执行完了,再去接着执行第一个中断函数,这样能实现吗?如何实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好,我想在第一个中断函数里面嵌套第二个中断函数,正在执行第一个中断函数时,第二个中断函数来中断了 ...

这是中断优先级的事    重要的进入中断后关闭中断   等自己执行完了  在打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