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网络问题

楼主:
     我知道R296和R295是RC滤波,请问1.如果前面接上检波器,tvs管D19是不是接的有问题
                                                             2.后面的C340和R221和R240是什么意思

(FJYWE7O)(DIQJ85AM1PJ4L.png (28.36 KB )

网友A(2015-08-06):
c340防止电路突变,后面是个阻抗匹配或是整个滤波网络,你仿一下看下频谱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