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实现DMA与串口传输,但出现如下乱码,为什么呢?

楼主(2015-08-06):
为什么这乱码这么任性。。。
程序是按原子哥的程序写的。有木有人也遇到这种情况呢?
谢谢谢!

网友A:
乱码, 先验证波特率, 然后做单个字符收发的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码, 先验证波特率, 然后做单个字符收发的验证.

谢谢,改了波特率解决了。然后出现第一个字节丢失,加了USART_ClearFlag(),之后解决了。。。但现在又出现最后一个字节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码, 先验证波特率, 然后做单个字符收发的验证.

奥,最后一个字节缺失是因为我的SEND_BUF_SIZE小了。。。谢谢啊

网友B:
波特率改成多少了

网友C:
波特率9600;出现第一个字节丢失,加USART_ClearFlag();最后一个字节缺失是因为SEND_BUF_SIZE小了。

网友D:
SEND_BUF_SIZE设置多大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SEND_BUF_SIZE设置多大合适

这个看你相传多少,但至少比要传输的字符串大才能传输完整的字符串……

网友D:
怎么判断传输数据的开始和结束

网友E:
楼主的乱码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弄得

网友F:
做个字符收发的验证

网友G:
楼主能不能参考一下你的DMA与串口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