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在AD中的运用疑问

楼主:
如图,是二次电池分容机上的一个电池电压采样电路,请问这个的原理是什么?PC817传输方向是单向的吧?是不是只能由4到3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图上电路怎么解释?谢谢大家用心解答。

分容柜

分容柜

楼主(2015-08-06):
有人吗?就是不明白第二个光耦的方向问题

网友A:
这是当模拟开关用?
没有试过,瞎猜的。。。。。

网友A:
双向都可以导通,只不过两个方向的耐压和电流传输比差别很大

网友B:
如果考虑双向问题
最大可能是交流传输
那么,存在的另一个可能是2光耦反向并联
也就是怀疑楼主画错了

网友C:
肯定是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D:
没看懂,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E:
原理图正确吗?

网友F:
信号是可以过来,问题是这样的信号,ad采集到有啥用,请确认原理图的正确性。
817也不是线性光藕

网友G:
难不成你的AD端口是复用的?用光偶作为模拟开关

网友H:
这个电路我好像曾经见过,但是你的图纸是有错的。大致是这么一个原理:为何使用2个PC817 ,主要是想保持隔离侧和非哥隔离侧保持线性 (实际上我们用TLP521-2双光耦更好),PCL817端输出端应该还有电路,大致是将隔离侧和非隔离侧坐反馈比较。 说得不对请见谅哈。

网友I:
楼主确认这个电路不是想把两个光耦组合起来当“线性光耦”使用?
像这样?:
http://news.cecb2b.com/info/20111024/24571.shtml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更完整的电路是4个光耦串联起来的,只是另外两个光耦上面也是跟这个图这样画的,采样另一组信号。这里只画了一半。。

楼主:
光耦我也认为是当模拟开头用的,只是不明白传输方向及这样用的作用..另外,模拟信号是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