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sdb hdmi无输出

楼主(2015-08-06):
你好,我手上有imx6q-sdb开发板,没有带屏幕。我自己配了个屏幕,想通过开发板的HDMI来输出。但是现在一直黑屏显示。
程序是官方的L3.14.28_1.0.0_ga_images_MX6,查了好多帖子,都没有效果。
1、设置启动参数,无效。
2、将屏连接到笔记本的HDMI输出,是可以输出的,此时HDMI Connector Pin19大概2.6v ,而连接在开发板上大概2.2v
请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A:
uboot参数无效的话,估计你得该device tree了,重新生成驱动,但是官方的板子的话,这些功能是配置好的,你应该好好看看官方的文档......

网友B:
有可能你的操作方式不恰当,按照官方的开发文档再操作一遍试试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什么屏?参数和BSP中默认使用屏的参数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你直接使用是不会有显示的。你需要根据你使用屏的参数修改一下屏部分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