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42 SC的UART效率

楼主(2015-08-07):
Smart Card Host Interface (SC) 可以用作UART模式,但是只有4个byte FIFO,那样效率很低阿。NUC442可以支持做USB转12个UART ,每个到115200全负荷吗?

网友A:
速度太高估计不行吧,115200=115.2K,这速度肯定误差比较高。用9600我觉得很靠谱

网友B:
这个效率高不起来吧,一个USB转那么多uart

楼主:
速度与误差没有关系。主要考虑效率、吞吐量问题。

网友:
在切换过程是要有一定开销的,虽然说是一个口带12个,实际上也就是12个分时使用一个口而已。

网友C:
一个USB转那么多uart,这个效率高不起来吧

网友:
不过,楼主这个做法确实还是值得肯定的啊,起码在低速应用上,解决了端口不够的难题。

网友D:
这种效率肯定高不了,因为牵扯到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