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USB远程唤醒

楼主(2015-08-07):
有人没有拿GD32做过usb远程唤醒pc呢,数据手册上写的不够详细,也没有相关例程,求指导...

网友A:
可以参考STM32的例程呀。

楼主(2015-09-18):
搞定了,其实GD的USB库里的文件就有唤醒的,用户自己添加的程序只需要更改两个位置就行,
第一个就是配置描述符里支持远程唤醒,
第二个就是在合适的位置调用远程唤醒函数resume();我是直接判断到待机状态有按键按下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其实GD的USB库里的文件就有唤醒的,用户自己添加的程序只需要更改两个位置就行,
第一个就是配置描 ...

学习了,经验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