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5Z使用MBed串口发送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5-08-07):
在Mbed中,使用串口发送中断时,Freescale的MCU与其它MCU有些不同,串口发送中断不能总是开着,这样程序会不断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从而陷入死循环,不能正常运行。
例如,这样的用法程序是无法执行的,LED也不会闪(但是这个程序在ST的MCU上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include "mbed.h"

    DigitalOut myled(LED1);
    Serial uart(USBTX, USBRX);

    void TXD_isr()
    {
        myled = !myled;
    }

    int main()
    {
        uart.attach(&TXD_isr, Serial::TxIrq);
        while(1) {
            uart.putc('>');
            wait(1.0);
        }
    }

正确的用法如下,串口每秒发送一个字节,同时LED也会闪一次:
    #include "mbed.h"

    DigitalOut myled(LED1);
    Serial uart(USBTX, USBRX);

    void TXD_isr()
    {
        uart.attach(0, Serial::TxIrq);   // disable txd isr
        myled = !myled;
    }

    int main()
    {
        while(1) {
            uart.putc('>');
            uart.attach(&TXD_isr, Serial::TxIrq);
            wait(1.0);
        }
    }

网友A:
楼主,你需要在中断函数中,清除中断标志,才可以避免一致进入中断函数

网友B:
进入中断先关中断,完成中断任务前再开中断